带温度补偿的恒流源

楼主(2010-10-11):
假如说温度升高的话,Vbe的电压一定是减小的,ib增加了,加了二极管也不会改变Vbe的减小呀。说得是T1。

网友A:
“加了二极管也不会改变Vbe的减小呀”
没错。
但加二极管后,T1基极到R2下端的电压也随温度升高而减小,而且大体上与Vbe的减小一致。

网友B:
好象不能恒流。

IL=2[(Vmn-1.4V)/(R1+R2)]

网友C:
这个电路能不能恒流啊?恒流的电流是多少?有没有波形图呢?发上来看看

楼主:
“加了二极管也不会改变Vbe的减小呀”
没错。
但加二极管后,T1基极到R2下端的电压也随温度升高而减小,而且大体上与Vbe的减小一致。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是也改变不了ib的增加呀。
Vbe的减小还是会引起ib的增加的,二极管也没有改变什么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r2很大,t1主要是用来放大反馈,要是工作在放大区的话,你的那个式子就不成立了。

网友B:
T1的集电极比发射极高1.4V左右,R1与R2电流近似相等,这个没错吧?

加在R1、R2上的电压和等于Vmn-1.4V,不管R2多大,电流都于电压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左边的是T1,右边的是T2。
t1和t2都是工作在放大状态的,那么r1的电流是(VMN-1.4)/r1.T2的电流是不变的(假如VBe没有变化),那么要是电压改变的话R2的电流也是不变的,假如温度等原因导致r2的电流变化了,T1的b点分压就大了,T2的b点的稳压就小了,
由于r1的值非常大, 输出电流可以约等于r2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