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LM2576能做升压电路吗

楼主(2010-10-11):
请问LM2576电路能做升压电路吗?这个图对吗?

网友A:
不可以:
1,内部驱动没有限流;
2,内部电路无单独供电回路,不可能在方波供员下正常工作

网友B:
楼上:
1、不成立;
2、致命错误,直接否定此boost用法;

网友A:
不懂伟哥的意思,哈

楼主:
那请问楼上LM2567能否做升压电路?是不是得用LM2577?

网友C:
前两天一个板,正好4脚铜箔断了,结果输出就成了输入,没做进一步实验,调压应该是可以的: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