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整形成方波电路中参数的值

楼主(2010-10-11):
在输入峰峰值为正负5V,频率小于10k的时候,电容C?(隔直通交)的值一般取多大?
R12,C16是低通滤波的作用吗?
R13是其限流的作用吗?
R12,R13,C16的值怎么取?
C24的大小怎么取?作用?

网友A:
电路需要这么复杂吗?

用一个比较器足够了,输入与0比较即可。

加如电阻电容会产生相移,将问题复杂化了。

楼主:
不是太懂,我是用这个电路测量脉冲的个数,可以不用考虑相移吗?

楼主:
你说的方法?

网友B:
此电路确实有些问题。
CA741是同相放大器,增益11倍。倒不如直接开环使用,输出即为近似方波。
CA741输出是有正有负的信号,以1N4148压降0.7V计,输出已经饱和。这样大幅度而且内阻相当小的信号直接加到74HC14上是不允许的。
C33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因CA741输出未饱和时内阻很小。即使运放饱和,输出电阻也不很大。
R12C16和R13C24时间常数相差太大,R13C24也几乎没什么用。

楼主:
谢谢,这个电路有救吗?能修改不?
我再重新考虑新的方法?

楼主:
EWB仿真出来的效果,真的不理想,
这个是国产的某个检测项目组电路,我参考做设计,看来自己思考了

网友A:
如果仅仅是为了计数,输入串联一个二极管整流,再接个电阻(10K)到地,然后接到你图中U6A的输入端即可,前面的电路全部取消。

最简单的可用一个三极管来做。

楼主:
多谢上面的大虾指点,5楼maychang老师说R12C16和R13C24时间常数相差太大会对电路有什么影响,没想出来,多谢指教一下

网友B:
9楼:
R12C16和R13C24以及运放内阻加C33,是三个一阶低通滤波。
一阶低通,是从某频率开始增益逐渐减少(6db/倍频程)。两个低通滤波时间常数相差很大(图中超过百倍),是在增益已经降低了很多的情况下再降低一些,那当然作用不大。
低通滤波,用于输入的正弦信号上叠加有频率较高幅度稍大的干扰成份情况。低通滤波将频率较高的干扰滤掉,使之成为比较“干净”的信号,避免比较电路误动作。它应该放在限幅电路(两支反并联二极管)之前。放到限幅之后就没有多大意思了。这可能就是awey在2楼要表达的。

楼主:
awey老师,我用你方法整形出来的方波峰值太大,我用STM32单片机,电压范围是3.3v,所以方法不适合?
还是我理解错误?

楼主:
能够使方波峰值变小吗?

网友C:
R12C16值根据你输入的有效频段决定,作用是滤除高频分量,C32串一电阻,R32是需反向并一个二极管防止损坏HC14

网友D(2014-08-22):
引用 网友A:
电路需要这么复杂吗?

用一个比较器足够了,输入与0比较即可。

我用LM324做比较器用,输出方波幅度不可调,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