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100UF电容社么用?想不通

楼主(2010-10-11):
3844做单端反激,这个图好几家在用,可我看不懂,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楼主是否确认与C3没有任何元件并联?

楼主:
绝对确定

网友B:
难道是为了加载时让电流缓慢上升?

缓启动

网友C:
等待高手来答疑

网友A:
此电路曾在大蚂蚁的网站上见过,在那里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

此电容不大可能是为实现软启动。
该电容并没有任何放电回路,这一点与单片机上电复位电路很不一样。该电容由芯片的Vref引脚充电,两端电压不会超过5V。芯片下电后,该电容两端电压不足以使9013发射结击穿,所以无处放电,两端电压可以保持很长时间。那么下电后过一段时间再上电,该电容两端电压没有多大变化,所以不大可能是软启动。

楼主是否可以将其拆下来量一量,看两引脚之间是否一个电容?

楼主:
maychang大哥有心!!

请各位帮分析分析,有好几个厂家这样用的,我问了几个业内的,都说不清楚

网友D:
Ce如果足够大
是不是可以认为是直流短路

网友E:
自举电容,快速恢复参考电压!

网友F:
楼上当真?

楼主:
愿闻其详

网友G:
愿闻其详~!

楼主:
高手们帮分析下呀

楼主:
顶起,高手们再看看

网友H:
我也看不懂

网友I:
俺初步分析一下:
开机的时候,Q1瞬间导通,通过电容C3的充电时间来调整8脚基准电压,从而控制OSC的参数。
可是这有几点疑问产生:
1、电容充电时间Tc与开机8脚电压建立时间Tv是否需要取得均衡?
2、如何保证上电Q1一定导通?
3、如果非要拉低8脚,那么是否会增加内部的负担?是否真能调整8脚电压?
4、改变OSC的上电时间会导致占空比过大或过小,这时候对开机稳定性是否有影响?
综其上诉,此电路不太可靠,建议修改后使用。

楼主:
实际测试:直接上电,电源会闪一下 即输出电压上的指示会闪一下,灭了再起来就正常,如调小这个电容(两只窜),这个现象消失。
非常感谢伟林电源,请继续赐教,万分感激

楼主:
再给看看吧,高手们

楼主(2010-12-17):
不甘寂寞,再挖出来,各位再给看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