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能电死人么?

楼主(2010-10-11):
我想在浴室里弄个防水电话。又怕一旦漏电……。好像电话里是20mA电流环,而10mA就能电死人了!
不知诸位大侠有什么高见?要不我在电话上串一个漏电保安器?

网友A:
电话电不死人,不过会电得跳起来,呵呵

网友B:
振铃时电压最高,在接通时电压相对较小,手柄式不超过20V左右(不太记得了)免提更小,再说20mA的电流不会全部从人体上走,如果电话线本身和强电220V混在一起造成漏电,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C:
电话不是20mA电流环。
电话线上,以振铃时电压最高,如楼上所说,足够使人“跳起来”,尤其是在浴室里面。
漏电保安器可能不会动作。

网友D:
电话线上的电,来自局端的供电模块,统一为48V,每端口限制20mA,串600R限流,而通常线路会有一两千欧的阻抗,近程的短路电流不超过20mA,远程的(线路阻抗超过1800欧的)短路电流由回路总电阻决定。
人体对直流电流的作用阀值比工频高两三倍,就算全部流经人体,也不会致命。
漏电保安器只对交流有效,直流无效
浴室装防水电话,只要买正品应无大碍,如边这都担心,那室内照明,电热水,岂不是更不能装了?

网友E:
20mA是摘机后的电流,此时电压只有12V左右,挂机时的48V可提供的电流非常有限,稍大电压就下降,降到一定程度就会被认为摘机,所以电话线馈电最多能让人感到些许麻感,能把人电的跳起来的是铃流,最高达90V,是交流信号,但电流不大,顶多也就跳一下,这个电压只要不是直接和水接触,是无法击穿导线绝缘层或是外壳的。在浴室里装电话只要接线和绝缘合适人畜无害,倒是要相信别淋了水或是太过潮湿让电话报废,所以电话选型很重要。

网友F:
要是没有人做电话那才奇怪呢,哈哈哈.好玩.

网友G:
电话看来也很恐怖

网友H:
原来电话线上的电压也会超过12V,学习了~~~

网友I:
电话线上的电,来自局端的供电模块,统一为48V,20mA是摘机后的电流,此时电压只有12V左右,振铃时电压最高,最高达90V

网友J:
肯定电不死的

网友K:
电话线振铃时和其他时期使用2套不同的供电系统
振铃时是150V交流电,电流根据铃流模块供电能力确定,因为超过36V安全电压,所以人体会有触电感,不同的人对电的耐受力不同
通话和挂机时,是直流电流环系统,输出功率基本恒定,负载越大,电流越大,电压越低
挂机(即空载)时电压48V至53V直流,摘机(即负载)时电流增大电压下降,超过某一门限值时,局端认为出现摘机

网友L:
不会电死人的,电话挂机时是48V,摘机时电压比较低的,振铃时,电压为90V左右,但是电流很低的。

网友M:
电不死人也会电的半死的。
很早以前在线维修电话机,刚好来电,把我电的,和被市电电击的感觉没有多少差别。
唯一的差别是振铃有间隔,可以马上逃命。

网友N:
俺用手摸电话两根线,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

哈哈,莫非俺是超级绝缘体。。。

网友O:
有一次给人家修猫时被电过,感觉还行,有点爽,不会死人吧!

网友P:
电话线遭雷击时会电死人

网友Q:
这个不好说,电得你一麻,脚一滑,摔了一跟头,有轻有重,万一重了,后果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