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个PMOS,控制5V2A一般负载电源的通断,谢谢!

楼主(2010-10-11):
(无正文)

网友A:
MOS电流选择在5A左右的就OK了..或者4A的为多些.你的驱动电压是5V?如果不是..那就更多的选择了..低压2V驱动的也不少..只是价格贵些.

楼主:
谢谢楼上!看了下,是2个管子封装在一起的,可不可以直接并起来用?

网友B(2013-07-12):
好东西了,正需要这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