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二

楼主(2010-10-12):
各位好,我最近刚学画板,有些迷惑想请解答。…我找了个原理图,画好后,开始做封装,但是元件封装尺寸数据不知从何处得。还各位请指导。

网友A:
看元件的规格书,或者自己手工量尺寸

楼主:
2# lei131421

楼主:
我是随便找的原理图,对具体用什么元件没有概念。我是不是要确定一下

网友B:
LP Wizard 10.1.1,这里面有元件的国际标准封装。
如果只是为了练习画板,那封装差不多就行了,不用太较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