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0-10-12):
(无正文)

网友A:
绑在线包上的温度保险丝断了.
修理方法:把线包外层绝缘纸撕开,把温度保险丝换调,赤烂雾办法把温度保险直接短接即可.
但最好是检查控制板线路,找到病根,否则有可能还会坏.
变压器过载发热后会烧断温度保险丝,但若环境温度>125℃也会损坏.
变压器运行噪音多半是浸漆工艺不佳引起,好的工艺是真空浸漆,劣质产品是普通浸漆.再加设计抠门,长期超载运行,浸漆提前老化引起矽钢片松动吱吱作响.

网友B:
不同意老T叔:变压器过载发热后会烧断温度保险丝,但若环境温度>125℃也会损坏.

对于B级绝缘,漆包线的耐温为130度,考虑降额,漆包线自身温度要控制在120度,额定温升50度的话,环镜温度不能高于70度

楼主:
我短接了保护器,但变压器内部已经开路,请问一下,什么原因导致变压器内部开路了,是电压波动大,还是负载大呢?

网友A:
哈哈撞枪口了.
变压器内部开路对手小功率变压器(几瓦)初级线径较细,很有可能在引出线处由于使用焊油不当而霉断.若是霉断,则温度保险丝也不一定坏,你量一下通断.

网友C:
t说的对!如果变压器侵漆不好的话就会发生霉短!但不排除是初级线圈被烧断,一般都是线圈的外面的n圈!楼主看一下吧!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老前辈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