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中继能不能这样做?

楼主(2010-10-12):
CAN中继器只有一路CAN设备,这路设备放在两个通讯节点物理位置的中间,当收到数据后就把数据重发一遍。这里不考虑任何软件的问题,如:通讯速度,缓冲溢出等。当然也不考虑降低位速率来增加距离的方法。只想知道就这么做能不能起到中继的作用,高人请给个指点

网友A:
当然可以,如果需要双向传输,需要方向控制,用一MCU实现即可。

楼主:
这样啊,谢谢了,此贴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