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通过串口红外通信

楼主(2010-10-12):
2个mega128通过串口进行红外通信。

1。通信协议一定要像遥控器编码那样么?可以自已定义协议么?还是可以不用协议,直接按照串口通信协议来?

2。我该怎样保证红外通信不受干扰?
有两种方案:a 用遥控器编码,加上地址之类的,接收时只识别此地址
                b 半双工通信,从机将收到的再发给主机,主机进行对比,有错误丢弃重发。

图在附件里,单片机换成mega128

楼主:
发错地方了。不好意思。在侃单片机重发了

网友A:
红外通信跟串口通信是两个不同的通信,不能互换协议.你使用红外通信可以自己定义一种通信格式,也可以根据别人规定的通信格式来实现.
红外通信里面有头码和自己定义一个地址码,还可以自己来一个反玛校验,这样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排除干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哦,我已经倒腾好久了,我会继续努力的,有问题再向你请教

网友A:
如果还不清楚的话,最好将你需要做的系统说下,这样好建议你怎么做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用mega128做一个工控机,一个电脑钥匙,两者用红外通信,传输操作票等数据

网友A:
是用电脑串口转红外信号去控制一个机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实际系统中,单片机本身并不具备红外通信接口,但可以利用单片机的串行接口与片外的红外发射和接收电路组成一个应用与单片机系统的红外串行通信接口。工控机和电脑钥匙都是自己做,所以协议应该可以自己定,他两之间是用红外通信

网友A:
还是没有整明白到底是一个什么系统,希望你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