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电路分析

楼主(2010-10-12):
IN输入:为正弦波,周期1K,波峰值11.3V,波谷0.7V,关于6V对称
OUT输出:5V上拉
比较器反相端:6V基准电压

问题:输出的方波占空比不是50%,高电平所占要小。感觉,比较过程中,波形比较点上移了。
希望大伙多提宝贵意见,先谢谢了。

网友A:
坐等别人回答

网友B:
偏置电流,失调电压的影响!
要保证50%不容易吧!

网友C:
比较器输出由低电平到高电平的延时药大于高电平到低电平的延时。

网友D:
LM2901是开漏输出吗?
你把OUT的上拉改为12V上拉,会更接近50%
否则5V的分压点是2.5V,和6V的有差别,自己仔细计算就清楚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确实是偏置电流,失调电压的影响,LM2901是开漏输出,我把OUT改为12V确实接近50%,但是后级接的是GAL,所以12V转5V还得加电路,如果有12V转5V的芯片(8路),还可以接受,如果没有,板子应经没有那么多地方了,我想知道,能不能通过改电阻而达到要求,例如改回滞电阻或者上拉电阻。

网友D:
减少回差,也就是加大正反馈电阻,会接近50%,或者5脚加弱上拉电阻。

楼主:
谢谢gx_huang以及各位的指点,按照gx_huang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E:
减少回差,也就是加大正反馈电阻,会接近50%,或者5脚加弱上拉电阻。
引用 网友D:

谁能详细说说,回差和比较点的关系?

网友F:
回差设置的不对

网友G:
应该是你的回差电压设置不对

网友H(2010-11-23):
同意楼上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