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怎么显示0.000---9999

楼主(2010-10-12):
我先前做个0.000-9999的浮点型显示函数,发现不稳定。不知道该怎样用int型数据怎样显示0.000-9999,因为是4位数码管,最小数据是0.000,最大数是9999。。。。大家能给点好的想法吗????谢谢了!

楼主:
我想用INT类型显示小数都是固定的,因为INT类型得到的数是固定的放大倍数,如果在得到显示的数据的时候,它的放大倍数不是固定的,用程序经过判断过,并记录下放大的倍数,那么在显示的时候,小数点不就是可以浮点的了吗????????????

楼主: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要是这样,我想程序的通用性就不高了,大家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A:
把小数部分和整数部份分开显示就可以了。
struct
{
    unsigned int uiInteger;              //整数部分
   unsigned int uiDecimals;           //小数部份
   unsigned char ucDecCount;      //小数位的个数
}

把一个浮点型的数据转化成以上的结构类型就可以。ucDecCount变量用来决定小数点的位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意不错,谢谢,我试试!!!!

楼主:
可是该怎样从float里面取出小数部分呢????要求3位小数,把Ffloat数乘以1000,在取低3位????

网友B(2015-06-02):
兄弟怎么求的呀。我也不知道

网友B:
这个数都不确定的小数,怎么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