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转换芯片选择

楼主(2010-10-12):
在电路设计中,选择电源芯片时必须考虑到设备的功耗问题。
在电源设计中碰到了一个问题,请大家指导。
设计中用到了MC34063A电源芯片,用它将12V输入电源转换成3.3V。
按照数据手册上的说明,该芯片最大能输出1.5A电流(设备最大功耗不超过3W),
这样看来,选择这片芯片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MC34063真的能输出这么大的电流吗,工作时温升的变化也会给芯片输出带来影响吧。
现在不知道用这颗芯片做电源设计稳定不稳定,还请大家帮忙。

网友A:
要相信手册,34063是非常廉价的开关电源芯片,但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选用该芯片有没有问题要看你的系统供电要求以及开关电源本身的设计和外围元件的选型了。

网友B:
手册上说的都是正确的,--如果是正品的话。
现在的34063,国内仿制的比较多,性能不一,要根据实际情况了。

楼主:
MC34063降压结构图:

楼主:
看了一天的芯片手册,MC34063输出电流在不外接扩流电路时,最大的输出电流取决于Rsc(pin6与pin7)上的压降。
当Rsc电阻上的压降超过330mv时,MC34063芯片就会产生保护动作。
而数据手册上提到的1.5A最大输出电流,实际上指的是Rsc两端电压为330mv时,流过Rsc的电流Ipk。
这样计算Rsc可以取值为0.22欧姆(可以使输出达到最大值)
在降压(STEP-DOWN)模式下,Ipk=2*Iomax;
所以真正能够输出的最大电流只有700ma左右。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理解,大家做过MC34063电源设计的可以帮我指正下。
若是如此的话,想要提高输出电流就必须要接扩流电路了?

网友C(2013-02-04):
引用 楼主:
看了一天的芯片手册,MC34063输出电流在不外接扩流电路时,最大的输出电流取决于Rsc(pin6与pin7)上的压降 ...

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