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电路 求助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10-12):
如图
R1为采样电阻
想知道a点和b点的电压关系
自己算了几遍 和仿真的结果总是不对
麻烦大家了
b点后接运放正端

楼主:
b=(vcc+10a)/12
这个应该是对的吧?

网友A:
A点上面是接的什么,如果没接B=21A

楼主:
没接的话也不是21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