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电阻值测量仪

楼主(2010-10-12):
我的毕业设计课题是:基于单片机的电阻值测量仪。。
哭求各位前辈开开金口给给意见。。
                    感激不尽。。~!!!!!!!!!!!!!!

楼主:
最好是利用51系列的,因为学校穷,买不起好的。。大虾们多多体谅一下!!!

网友A:
用51可谈不上什么好与不好的。基本结构是电源、电阻分压、AD、显示等等,楼主可以参考一下万用表。

网友B:
用一个51的带AD的IO口就行了,当然显示另算。在这个IO里接一个电阻到电源或地,要检测的电阻接这个IO到地或电源,用AD读电压值,这样就能得出一个电阻的阻值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方法,其体的参考一下万用表(分1K档等等)。

网友C:
买个万用表,拆了,看明白就可以了,
软件自己想办法。

网友D:
看一下数字万用表的比例法测量电阻

网友E:
要求的测量范围,测量的精度??
用51也可以做很高的精度啊,用过好的ad和放大器就可以做的比较好。

最简单的是买个stc带ad的单片机。

网友F:
7135 +51吧,实用一些

网友G:
如阻值范围不大,可以用7楼的方案,STC的12C5A08S2即可。用数码管显示。

但这个毕业设计是否太简单了???

网友H:
不算简单,做好了会很有收获。

楼主:
那请问一下,假如,想要做成自动量程转换,有两三个档位智能转换的话,在硬件和软件方面还有什么要求呢?
这个题目确实不算难。但是我想尽量做好点,毕竟关系到毕业 。
             望各位大哥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