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自动ISP电路的讨论

楼主(2010-10-12):
图一:

图二:

图三:

楼主:
电路图说明:
首先做产品和做开发板不同,前者无键或无专用的键控制复位或isp,而后者可以。
本电路假定系统只有usb端口与pc主机通讯。
由于4线usb无任何控制,故只能从vbus即usb电源入手,利用插入vbus=1,拔出vbus=0来控制。如图三所示。
三个图的时序完全相同,如图一所示。

楼主:
手机没电了,下午继续…
晕死了

网友A:
楼主用手机上的这些图片?

网友B:
很不错的电路

网友B:
为了正常应用,Key还是少不了啊。另外如果想USB供电,VBUS就不是一个判断条件了

网友C:
菜农一直忙的都没空上网,只能用手机上网了

楼主:
俺设计的产品需要usb下载程序或数据。
开始想到的就是图三,问题:
usb插入主机后,该电路自动产生reset和pb.15进入isp状态所需的时序。
工作流程被强迫拉入isp状态。
isp正常工作结束后,回到工作状态,此时才能下载数据(自己编写)。
这在装机时是正常和合理的。
但是在用户使用时,一般只下载数据。
此电路问题就来了,每次必须先下载程序,后下载数据。
或借助与华邦的isp应用程序向nuc120发送芯片复位命令!
难!

楼主:
求人不如靠自己!自然想到了图一。
由于usb线只有在下载时才插入主机。
那么就可以借助一个正常的键key。
它在运行状态是正常的键,而在usb插入主机时就变为了isp功能键。
这样想下载数据时,就不压key。
反之,压key下载程序。

楼主:
由于搞不清楚华邦的isp应用程序在下载完程序后是否复位以回到运行状态,故又想到了图二:
在usb插入主机后,key和isp键分别负责复位和下载。

楼主:
正常时,isp进入的流程:程序从ldrom引导,判断pb.15,若pb.15=0进入isp,若pb.15=1则进入aprom执行用户应用程序。该主题电路的成败还要看华邦的isp应用软件。当它点击开始编程烧写时,若内部发送一条芯片复位命令的话,此主题电路全部不成立!!!除非产生的pb.15的脉宽很宽很宽!这样斑竹再给俺解惑,否则俺这华邦的菜鸟不能在这继续耽误下去了,只能再选型了…先谢谢了!

楼主:
一片ft2232h可以实现俺的全部功能,
即一路usb转串口isp,一路usb转并口下载数据。

一则成本过高,二则管脚过多。

看来俺的路还挺艰难的…

网友D:
借助与isp应用程序向nuc120发送芯片复位命令!
可以的。isp應用程序恐怕需要自己寫,其實接口有放出來的。但官方網站沒有正式開放。相信只是時間問題。

isp應用程序也不會亂發reset命令的。沒有必要呢。

樓主請參考下這個帖子或許能解疑惑(244樓、309樓):
http://www.**.cn/bbs/bbs_content ... o=1&bbs_id=1003

楼主:
实际可以bootloader,这个我有些明白,斑竹曾有建议。但它的缺点是要先将bootloader通过icp下载进去,若bootloader被意外擦除?如何是好?

网友D:
担心是多余的,普通程序没有能力擦写bootloader的。
有能力意外擦写bootloader的,比如nu-link, ulink, 也就有能力靠这些重新写进去。

网友D:
抱歉说错了。普通程序不是没能力擦写bootloader, 如果它先写特殊的某个寄存器的特殊位就具备了这个能力。
有人愿意这么干,当真只能由他。。。

楼主:
好久没去那个网站了,马潮老师又要出山了?
俺当年陪他一起玩…
回帖太多,斑竹为何不上传到此地?

网友E:
为啥不用CDC的串口,通过串口指令实现??
就好像STC的51,上电后,等一会儿ISP.......

一般进入ISP的两个方法:
1,IO电平,例如按键。
2,上电等待xxx毫秒。

特殊,还有其他方法,比较偏门,仅供参考(一个输出腿,做成触摸感应,测量电容,在430芯片上可以。上电后,检测触摸按键,实现xxx, 应用程序启动后,还是一个普通输出口,不影响)。
120的漏电流可能较大,需要试验......

不过,通过USB的串口,上电时间较长。系统发现设备,直到通讯,时间很不固定。

楼主:
串口速度太慢,俺需要海量数据传输。
谢谢

网友E:
:L  USB的  CDC 是突破速度了的。呵呵。

如果数据在电脑和MCU内部 之间传输,不是从MCU串口输出,使用了bulk,即使你电脑串口设置2400bps
实际的连续数据也可能达到1Mbps,哈

网友E:
即使常用的115200bps 下载64k字节,也只要几秒钟吧。

楼主:
俺需要下载35m字节的数据

网友F:
35M? 那不是要有海量存贮

网友D:
从头看了下hot大侠的问题,貌似都不成问题,也许我理解偏差了。
可否说说这个产品要什么目标,以及从启动开始、运作流程一步一步是怎样呢?

楼主:
俺这几天在补习usb知识,从没搞过。
隔行如隔山…
也许俺这些问题在斑竹眼里不是问题。
学了几天更晕…

楼主:
  USB的  CDC 是突破速度了的。呵呵。如果数据在电脑和MCU内部 之间传输,不是从MCU串口输出,使用了bulk,即使你电脑串口设置2400bps实际的连续数据也可能达到1Mbps,哈 ...highend 发表于 2010-10-13 11:37

假若真的达到1M位即8秒1M字节,35M就需要35×8=280秒即约5分钟,
应用还可以忍受。
俺的实际应用大致如下:
上电后,若VBUS=1,则可能进行USB的数据传输,否则再不需要USB操作。
当VBUS=1且PB.15=0时进入ISP下载程序,否则下载数据。
看来俺必须用图一或图二的电路了。
否则USB的两个工作状态很难用软件来分离了。
也许俺的脑子进水了,用想不明白。

楼主:
241楼:
ICE_ISP.bin应该是放在Nu-link-me使用的nuc120re3an的LDROM中,作用是支持对Nu-link-me本身的ISP下载。
而NUC1xx_ICE_M0.bin应该是放在nuc120re3an的APROM中的应用程序,它实现对其它芯片的下载和在线调试功能。
有了电路,有了这2个文件,一切还不OK吗?
-----------------------------------------------------------------------

马老师非常厉害,看一眼就洞穿。

Nu-link-me使用的nuc120, flash区块划分:
   1. LDROM 4K
   2. APROM + DataFlash 共128K
       (使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设定nuc120的config区域,
         Config0中设定"Data Flash Enable",
         Config1中设定 APROM和DataFlash的划分地址,Config1地址之前是APROM, Config1地址之后是DataFlash)

如果要从空白的nuc120制作出Nu-link, 可以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做到,
需要的物件:
   1. 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2. 一只可以用的nu-link
   3. 一片空白的nuc120
制作过程:
   1. 设定Config0, Config1,
      a. 让APROM有足够的空间放NUC1xx_ICE_M0.bin,
      b. DataFlash至少保留512 bytes
      c. 让芯片从LDROM启动
   2. 在LDROM中烧写ICE_ISP.bin
   3. 在APROM中烧写NUC1xx_ICE_M0.bin
   4. 在DataFlash最后面写上8个字节:
      4字节:NUC1xx_ICE_M0.bin的大小
      2字节:0x00 0x00
      2字节:NUC1xx_ICE_M0.bin的校验和(所有字节,先(unsigned short)(unsigned char)ch转换,再相加得出)

也可以不要这么麻烦:
   设定config从LDROM启动, 在LDROM中写上ICE_ISP.bin.
   然后从电脑上拔除nu-link, 将写好的nuc120的USB插入到电脑上,
   再执行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就会自动将nuc120烧成新的nu-link.

楼主:
335楼

isp通过两线串口和bootloader下载程序?还有其他硬件要求吗?
答:上面马老师提到的,需要RS232电平转换,其他没有了。

icp有存储棒,通过哪个接口?串口?调试口?
答:icp只是一个USB设备调试设备,本身不需要存储。通过SWD调试口连接。
    (这话不绝对,单独的Nu-Link工具自带一颗SPI flash, 用来存储离线烧录数据,
      可以先把程序先烧在Nu-Link中,然后就可以脱离电脑直接烧目标板了)

手册里好像没看到有硬件连接图!
答:chip spec不涉及到和isp/icp工具的连接办法。
    工具的连接办法,到这里下载工具的安装包,安装完后开始菜单会有文档说明。
http://www.nuvoton.com/NuvotonMO ... 3-9057-2595190602c5

网友G:
直接用软件上不能解决问题吗?

有个USB口, 通过协议就可以实现吧.  这个芯片可以软件复位,  没有必要一定要外部RESET.

楼主:
正在学习,这个芯片是可以软件复位。
想用现成的ISP应用软件就需按它的约定。

网友G:
正在学习,这个芯片是可以软件复位。
想用现成的ISP应用软件就需按它的约定。
引用 楼主:

要用现在的这个ISP软件估计不好搞. 不如自己动手写一个.

楼主:
是的,自己写就不会被束缚,但要求就高了,什么都需要自己搞。

楼主:
看来最后还是要按键区别是usb之isp,还是运行中的优盘。

俺想因为产品无双键功能,所以俺可以用或门电路得到pb.15的需求。

楼主:
再次求助斑竹:
由于设计要求产品与外界的通讯只有USB端口,那么USB接入时VBUS=1。
此时用一个按键控制PB.15=0,由于没复位,故进入不了ISP。
产品关机再开机即复位且压键不放进入ISP下载程序(VBUS=1,PB.15=0)。
同理不按键开机读写优盘(VBUS=1,PB.15=1)。
故VBUS经过NPN的三级管接一个GPIO测试即可。
斑竹这样的设计就可以不编写USB的程序了吧?
谢谢!

网友H:
写个程序用IAP就可以实现了,没有必要这样一直关注ISP。

楼主:
谢谢斑竹。俺是USB法盲,而且IAP也占用空间。所以俺想用官方的ISP应用程序和PC的读盘功能。而且是开机的时候选择使用,VBUS=0时不需要USB功能。懒人一个…

楼主(2010-12-26):
顶起来一便讨论

网友I:
如果有人能把菜农的发言整理一下,那可是功德一件

网友J(2011-01-25):
菜农,你好牛,无限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