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小问题

楼主(2010-10-12):
1、LAT寄存器怎么用?
2、Self-write是做什么的

网友A:
输出的时候,写 LATX。
自交烧写自己,就是SELF-WRITE,用于自升级,就是带BOOT的场合用到

网友B:
LATX是端口输出锁存器,建议延伸阅读一下“读修改写”相关的内容,然后就会理解:当要端口输出电平时,应该操作LATX,而检测端口输入信号时,使用POR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