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塘的arm有带can模块的arm吗?

楼主(2010-10-12):
新塘的arm有带can模块的arm吗?

网友A:
有的,目前的Cortex M0系列就有,您可以参考选型表选择

网友B:
应该是有的,看一下相关的选型表吧

网友C:
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联系我告诉你怎么解决。

网友D:
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些选型的问题吧,楼主主要是什么用途

网友E:
不知道同样的CAN外设,但不同的厂家编写的程序是否需要移植?

网友F(2010-11-26):
130,140有带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