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效率

楼主(2010-10-12):
请问LDO 的输出电流是一定要小于输入的电流的吗? 比如 输入是5V200MA  输出是3.3V 那么 他的电流最大输出也就只有200MA 对吗 能分析分析吗?

网友A:
LDO的输入电流不就等于输出电流吗?

网友B:
输出电流略小于输入电流,仅小一点点,粗略计算完全可以认为是相等。

网友C:
简单点讲,那是你的转换效率决定的。

网友D:
似乎输入的电流根据输出电流而变吧?
如:Vout*Iout=Wout
Wout/∩/Vin=Iin
这才是输入的电流.不可能是100%效率.

网友E:
一定会小于,LDO里面的器件也是要消耗能量的,即静态电流

网友C:
我们来做个假设计算,这样可能容易理解:
输入5v,输出3v0.2a
那么输出的功率是3X0.2=0.6w
假设LDO转换效率是50%
那么输入功率就是0.6w/0.5=1.2w
那输入电流就是1.2w/5v=0.24a

网友F:
maychang说的对。
LDO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的关系不适合用效率去计算,效率基本是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相关。

网友C:
只是少了个cos关系,几乎可以近似,而且要是不用效率关系,那用什么关系来体现?

网友G:
LDO也是线性稳压,用效率这个指标来衡量不合适。

网友C:
同意,昨晚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我更正我之前的说法,在线性条件下是不可以用效率来衡量的,输出电流跟输入电流是成等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