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88, read=0x7FF)

楼主(2010-10-12):
连接又出问题了……!!!,连接其他单片机可以正常连接上,但目前调试的一个单片机却一直连接不上,而且这个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我可以确定不是接触不好等问题),连接时老出现: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88, read=0x7FF)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先谢谢了……

网友A:
可能你那个工具暂时不支持这个型号。

注意6个脚上的电路也必须正确,例如有时钟或者数据脚上存在较大电感或电容,则也会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B(2011-08-26):
我曾经遇到相似的问题,我最后发现是引脚短路,就是那五个引脚有的可能是短路的,你可以试试,
否则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C:
DEVICE选错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