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SC要那么多种memory

楼主(2010-10-12):
在arm中,只要flash+ram,程序就可以运行的很好,为什么在DSC中要分好几个flash,saram, 有什么特定的用途呢,我刚刚接触DSC,别见笑啊

网友A:
DSC对时间要求严格,有些算法实时性要求高,就需要快速的的RAM,但是快速的RAM贵啊,所以有不同的RAM

楼主:
恩,谢谢啊,这么说分两快RAM,一个快速,一块慢速也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搞的那么散,FLASH也分好几个区,不过地址是连续的,在CMD文件里,不同的代码还要分配到不同的FLASH中去,个人觉的还是很麻烦的,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