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为什么检测不到RA1端口高电平

楼主(2010-10-12):
#include <pic.h>
__CONFIG(XT&WDTDIS);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c;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init(void)
   {

    PORTA=0X00;
    TRISA=0XFF;
    PORTB=0X00;
    TRISB=0X00;

    PORTC=0XFF;
    TRISC=0XFF;

    PORTD=0X00;
    TRISD=0X00;
   }
  void move(void)
     {
     uint dat;
     uchar y;
     dat=0x20;
     for(y=0;y<7;y++)
          {
           PORTB=dat;
           if(RA1==0)
               {
                delay(100);
                dat=dat>>1;
                 }
           else
             {
              RD7=1;
              delay(250);
              RD7=0;
              }

             }
            }
void key(void)
   {

    if(RC2==0)
      {

      c=1;
      }

   }
void test(void)
    {
     key();
   if(c==1)
     {
      c=0;
      move();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test();
     }
   }

楼主:
有人在吗 。。。。。。

网友A:
仔细把数据手册中关于I/O部分内容完完整整看完就可知。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什么芯片,一般RA1口默认为AD口,如果该芯片有AD功能的话

楼主:
嗯   是AD 功能没关闭

网友C:
adcon1的口设置,需要数字功能的话要开启的。例如PIC16f877

网友D:
LZ,商上电默认是AD功能,能测到高电平都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