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的作用有哪些?

楼主(2010-10-12):
先来看一小段程序: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if (reset == 1'b1)
             count <= 6'd0;
    else
              ...........
end
其中reset通常都是输入。非常情况下,该输入置高可以让程序重新运行。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A:
我觉得哈,应该是给一个初始状态,让自己知道从哪儿怎样开始运行的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网友B:
也可让跑飞的程序回归到可控的状态。

网友C:
逻辑同步,很多FPGA内部单元都需要,比如DCM,IODELAYCTRL

楼主:
问2楼的兄弟:

上面的程序中,reset为高有效。
下载时,该信号被连接到FPGA芯片的某个管脚。
上电后,该管脚始终为低电平。count也是从6‘d0开始的。
你是这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