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KEIL?

楼主(2010-10-12):
程序写大了,没法编译,请大家帮忙。

网友A:
你的程序有多大?

网友A:
在“文件”有一个添加注册文件,你看看可不可以呀?

网友B:
到网上找一个注册机,就可以了,很多了,随便搜搜就可以了额

网友C:
按此法**:1.点击c51v802.exe直接安装直到结束,安装路径最好选用默认的c:\keil与
  原来的老板本放到相同的目录下会自动添加一个新的目录c:\keil\uv3

2.第一次运行请先进入file->License Management弹出窗口下输入注册码,
  注册码由Keil_lic_v2.exe生成,选择V2选项,生成后复制LIC0内容到keil
  弹出窗口的New License ID Code中然后点击Add LIC,注意看看注册后的使
  用期限,如果太短可以用注册机重新生成,一般都可以找到30年左右:-)

3.复制ccKeilVxx.exe文件到c:\keil\c51\bin\下面并运行,以修正0xFD BUG.
  至此安装完毕。
在这个地方下**器:http://blog.21ic.com/user1/7496/archives/2010/73815.html

楼主:
注册码由Keil_lic_v2.exe生成,从哪里找到这个文件。

楼主:
你的**器,有病毒。

网友C:
不可能有毒,我用一点问题也没问题。运行KEIL_Lic,打开Keil,在file菜单中打开License Management中将CID拷贝到 KEIL_Lic中CID内,然后点击Generate,将产生的注册码拷到License Management中New License ID code方框中,然后点击Add LIC,再点击确定即可。

楼主:
ccKeilVxx.exe文件,在哪个位置。

楼主:
成功了,谢谢。
好像不用这一步:3.复制ccKeilVxx.exe文件到c:\keil\c51\bin\下面并运行,以修正0xFD BUG.

网友D:
不修正0xFD BUG, 有些中文显示或传送不出来的。

网友C:
你说得对,不用第三步……

网友E:
哪个keil2最经典呀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F(2011-04-24):
感谢楼主无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