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布线求救

楼主(2010-10-12):
(无正文)

网友A:
DDR的线要注意等长处理,其实并不是很麻烦,只是要求比SDRAM稍高一些

网友B:
线宽5MIL,注意等长,不要有过孔,但是电源和地可以是有过孔

网友C:
哪位大虾指点下,本可以走直线的线为什么要绕几个弯走线?谢谢...

网友D:
绕弯是做等长

网友E:
DDR2时钟信号是差分信号,走线进要按差分规则进行走线

楼主:
补充一下我连的不是条子是芯片
两片并联怎么处理
还有貌似不打过孔走不开

楼主:
再来点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