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入手

楼主(2010-10-12):
项目安排我去写一个触摸屏驱动,控制芯片是Cypress公司的CY8C21434,请问各位大侠,我该如何入手??

网友A:
在网上搜一些TouchDriver

楼主:
搜了,都是基于S3C2440平台的分层驱动模型

网友A:
操作系统用的是?

楼主:
操作系统用的是WinCE6.0

楼主:
如果是独立的触摸屏控制芯片,一开始怎么编写这个驱动的框架??

网友B:
当你触摸屏幕时,你的CY8C21434会记录到电压的变化,X,Y轴的都有

网友B:
然后通过解码芯片得到X,Y的坐标值.再把这个值放入你的应用程序.

网友C:
驱动一般都是看data sheet,它要你怎么初始化你就照着做

网友A:
一般都是些那些寄存器的值,发一些命令给芯片,其它的它自己会去处理.

楼主:
你这样说我还是不明白,你能提供一些例子给我参考吗?

网友D:
刘淼的 《嵌入式系统接口设计与linux驱动程序开发》 这本书讲解的不错,你可以看看。

网友E:
楼上的,lz用的是winCE,和linux下的驱动开发差异很大的。。。。。

网友F:
可以搜一些视屏,资料自己慢慢从基础学起

网友G:
佩服楼主知难而进的精神

网友H:
驱动不好整啊,什么操作系统啊?

网友H:
要是liunx,可麻烦了,总是得配置,总是会遇到问题。

网友I:
你是要做电阻屏还是电容屏?一定要用那颗吗?要是电容屏的话你最好用truetouch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