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这样驱动可以吗?

楼主(2010-10-12):
P沟道MOS管驱动电路
数据手册上VGS=+-20V
电路这样设计可以吗?在Q2截止时,Q1的1脚会达40V

网友A:
这样做,MOS管非击穿不可。
可以将R1分成两个电阻串联,例如两个10k电阻,那么就可以使Q2饱和时Q1的门极源极之间电压为20V。实际上,可以用15k和5k串联,Q1门极源极之间只要10V大概就够了。当然,最好是Q1门极源极并联一支稳压管,更保险一些。
不过,这样的电路速度不够快,只能用于开关频率较低情况。

网友B:
回复 楼主:

在Q2截止时,Q1的1脚会达40V 这倒不可怕. 这时候 Q1 正常截止.
反而在Q2导通时,Q1的1脚会0V, 这时候 Vgs 出现了 -40V, 会导致 GS 击穿!

楼主:
频率不高,1000HZ左右
分压电阻方式

稳压管这样这样放?

网友C:
1K用电阻分压就行了,稳压管很慢的。

网友D:
好像是稳压管并电阻的多吧

网友A:
4楼:
前一图的R1两端并联一支12~15V的稳压管。

网友E:
稳压管并联使用 与npn三极管端组成钳位电路,另外还得考虑功率,限流电阻大小等

网友F:
看似正常,击穿MOSFET管的电压过高时会的。学习

网友G:
如果只有1000Hz,电阻值可以再加大。

网友H:
;P  不可思议!

网友I:
MOS管,这样驱动,我保留意见

网友J:
这是P-MOS很常见的驱动方式,主要是分压要恰当,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