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UART的MCU哪款最便宜

楼主(2010-10-12):
带UART的MCU哪款最便宜

网友A:
你只用到UART?

网友A:
79系列的吧

网友B:
一般来说资源少的就是相对便宜

楼主:
为哈资源少的就便宜?

网友B:
资源少,意味着成本少,当然便宜

楼主:
哦,知道了

网友C:
UART可以用软件模拟吧

楼主:
你意思是弄一款最便宜的纯IO IC?

网友C:
嗯,69p20C

网友D:
中颖最新I/O单片机:SH69P21  有14PIN、8PIN可供选择

深圳鑫汇科:075527812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