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烧了两个USB—BLASTER,有什么建议么?

楼主(2010-10-12):
两个一个是FTXXX+MAXII+74HC244方案,一个是CY68013+74HC244,陆续都烧了,头一次做FPGA板子,JTAG+AS模式,开始调程序时,没问题的,调通了挨个烧录,开始还能烧,然后就不行了,然后接到另一个CPLD的板子也没用了,用软件附带的工具测试,偶尔能认出CPLD的型号,提示说TDI有误,但我用示波器看有是有输出的。本来就不太熟。求教!

楼主:
以前我用USB-BLASTER烧CPLD时,好象没有并口的稳定。常有认不出来的情况。

网友A:
热插拔了?

楼主:
开始那个是有热插拔,后来也是注意了的,这个做个光耦隔离模块有必要么?

楼主:
检查了一下,坏的都是FPGA有管脚和地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