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487不同波特率下功耗计算

楼主(2010-10-12):
请教各位达人:max1487在波特率为19200bps下的功耗?
在datasheet中只提供了最大功耗471mW(封装为so-8).但是没写出在不同波特率下功耗
谢谢!

网友A:
差别不大,以实测为准,跟外电路元件参数有关。

楼主:
在1487那里的vcc串个电阻,测试流入1487的电流吗?
能具体讲讲吗

网友A:
直接将万用表串在电源回路里测即可,不必串电阻那么麻烦。

网友B:
方波输出,而且差动电压是正负的,理论上功耗与波特率无关,大都耗在120ohm终端电阻上了

楼主:
方波输出,而且差动电压是正负的,理论上功耗与波特率无关,大都耗在120ohm终端电阻上了
=========================
不同德bps下,1487里面mos管导通f不一样的,mos导通就有损耗的,我觉得还是和bps有关系的。
请赐教

网友A:
芯片本身的内部功耗确实影响不大,毕竟波特率的变化范围并不像门电路、处理器等那样可在很大频率范围内变化,外部因素除总线终端电阻外,总线本身以及总线偏置、节点数等都会影响总体功耗。

楼主:
哦,1487的最大功耗471mW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得出的功耗的呢

网友A:
这个你要看手册或找厂家咨询,得看具体测试条件。

楼主:
是的,但是我没找到相关的资料的了,还是很谢谢的啊

网友C:
虽然是差动输出,但是,两者翻转时刻是不一样的。因此,变化是应该有的。
这个问题问得挺细,如果实在不行,建议楼主实测,至于具体实施方案,大家可以建议。

楼主:
我现在在计算电路消耗电流的,这样便于我选择电源芯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