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单片机下载不了的原因,之前成功过

楼主(2010-10-12):
我使用的是STC89LE52RC型号的单片机,下载软件是STC-ISP v4..83,下载线用的是usb转串口线,之前用这些成功下载了一个开发板自带的源代码,下载前板子上的初始程序运行是正常的(三个小灯循环点亮),下载后就只有电源是亮的了,源代码应该就是让小灯循环点亮的,可下载成功后小灯怎么不亮了呢?还有一个问题是,今天我再下载时又不能下载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下载上电次序有误吧。

楼主:
我又试了一下,下载上电次序应该没有错,大概是一开始时先不改波特率下载,然后提示握手失败,再把最高和最低波特率设置成一样就可以了~~~只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下的程序应该没有错,为什么小灯都不亮呢?

网友B:
不好说你的程序一定没有错,另外检查硬件,包括复位、程序存储器选择引脚、晶体本振、电源等等。

网友C:
目标板上单片机采用内部晶振就会导致程序下载失败

网友D:
这是我学习stc12c5608ad单片机差不多一个月后编写的芯片检查程序,当怀疑芯片有问题时就用这个来看看
#include <reg51.h>
void main()
        {
          P2=0;
        }

网友E:
usb转串口线很郁闷的,有时可以下载有时又不行 你修改下下载波特率,改小些应该可以的,
要不是就是串口有问题或单片机有问题 一个个排除看看

网友F:
同意4L,逐个检查!STC没那么难下载。

(晕,同样内容的贴一个月都有好几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因为那个软件确实不太好用啊,况且我还是个初学者,还好网上问的人很多,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G:
STC  中国的骄傲了

网友H:
下载前先关单片机电源,下载的波特率先小一点,成功以后再慢慢增大,下载软件的各个选项要选好(最好请教一下老师),等有加电提示后再加电。

网友I:
ISP 软件和芯片批号可能不匹配

网友J(2013-10-25):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学习stc12c5608ad单片机差不多一个月后编写的芯片检查程序,当怀疑芯片有问题时就用这个来看看
#incl ...

这个代码执行是有问题的。
需要在代码后面增加while(1);
否则程序跑飞了。

网友F:
STC-ISP烧录(编程)失败解决办法汇总:http://www.stcisp.com/q_and_a_stcisp.html

(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