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标准帧与扩展帧发送时间必须相差20us吗?

楼主(2010-10-12):
标准帧与扩展帧发送时间必须相差20us吗?做过的大侠说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提到的这个20us出自哪里?

网友B:
取决于总线通讯速度哦。
一般情况下,总线上,两祯之间有祯间间隔,总线物理层协议自动处理,不用程序干涉,也即是说,如果不满足物理层要求,你的数据是无法发送出去的。

网友C:
根据波特率 和信号物理传输速率(光速)算出来的
一个CAN节点发送的报文,另一个CAN节点在规定时间内没收到,就认为出错,
而这个时间就波特率和光速还有收发芯片中的一个参数(具体不记得了)算出来的
所以JTAG1050最低只能到20Kbps,低于20k传输的时间就大于最小延迟时间,好像是20us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