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PIO中断问题

楼主(2010-10-12):
是这个样的,初看这个PIO问题,斑竹可能认为这个问题也要问啊

但是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以前我做的PIO都是比如说把PIOB都配置成输入,但是只要有一个管教电平变化了就会进入中断,

但现在问题是,我做的项目是会出现同时多个PIO同时输入状态有变化怎么办

网友A:
个人觉得2种方式解决,1.要求立即反馈信号的,比如通信类的应用,直接在中断里面做处理,一个中断分别判断自己所需要判断一个或多个IO口; 2.如果是类似按键这种需要做去抖动作的信号,则建议采用扫描的方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