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能不能像keil一样直接用软件调试?

楼主(2010-10-12):
刚刚学习AVR,用的编译器是GCC-AVR,但是好像不能像keil一样直接调试(不用硬件或仿真器)。
       不知道AVR可不可以,或者有类似的工具可以用。

网友A:
可以,就是功能比keil弱很多

网友B:
avr-studio + winavr + proteus 7.5+,相当完美的avr软件开发平台(工程管理、编辑、编译、软件模拟)。

网友C:
avr的仿真真的没法和keil比

楼主:
avr-studio + winavr + proteus 7.5+,相当完美的avr软件开发平台(工程管理、编辑、编译、软件模拟)。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
    keil中有一个DEBUG按钮,可以直接软件仿真:比如看看IO口状态,单步,全速之类的。

网友D:
基本的软件仿真,在avr-studio 中就能看了,但是复杂的比keil就差多了

网友E:
没人用IAR?

楼主:
没人回复我。。。

网友F:
可以无缝调试的。
在WINAVR编辑器中调用AVR-GCC编译生成的文件有个COF结尾的文件,直接在avrstudio中打开就可以模拟仿真调试了。
要修改源文件就在WINAVR中修改,重新编译后,avrstudio会自动感应并更新调试器中的源文件。

要仿真LCD,串口,ADC等外设,可能要用到三楼大虾的方案。可惜只是俺没有用过。
俺一直是焊板子用示波器直观看嘀。

网友G:
高手很多。

网友H:
除了mega8,都支持JTAG片上调试的。 何必要用软件仿真呢!

网友I:
除了MEGA8,都支持JTAG片上调试??

要除的多了吧,楼上乱说

网友J:
的确不是11楼所说那样!

网友B:
avr-studio + winavr + proteus,给楼主一个screen shot:

网友K:
只是keil不支持avr而已

网友L:
不用软件仿真好多年,现在都用硬件JTAG仿真。

网友M:
avr studio可以进行单步调试的,不过不怎么会用的,里面有时候一些延时的地方不知道怎么跳过去

网友N(2011-01-27):
完全可以,而且可以脱机调试。只是外部触发中断什么的需要你自己手动触发一下了,就这个不好。

网友O:
可以。另外安装AVRWIN后,还可调试C语言。

网友P:
avr-studio + winavr + proteus 7.5+,相当完美的avr软件开发平台(工程管理、编辑、编译、软件模拟)。
引用 网友B:

也在用这个。

网友Q:
也在用这个。
引用 网友P:

Proteus: Failed to create VSM Debugger object
那为什么出现这问题呢? 谢谢

Loaded partfile: C:\Program Files\Atmel\AVR Tools\PartDescriptionFiles\ATmega128.xml
Proteus: Failed to create VSM Debugger object
Coordinator: Error when writing memory contents to the debug platform.
Coordinator: Error loading object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