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4V电源驱动一个12伏的电磁铁用7805好还是直接电阻分压

楼主(2010-10-12):
用24V电源驱动一个12伏的电磁铁,用7812好还是直接电阻分压???,如果直接电阻分压的话,电阻要用大功率的,而且对电源也有影响,如果用7812的话,是不是会好点啊,但是这样的话7805会不会很热啊.
电磁铁的额定电流算1A

网友A:
呵呵,楼主啊,7812和电阻有啥区别呢?

网友A:
你要的东西应该叫PWM驱动

网友B:
7812和电阻就不要用了,他们上面消耗的功率达到12W,得多大的散热器哦?再说了,现在讲究节能,这个也太浪费了,效率50%

3L的方法可行
如果觉得3L的驱动复杂的话,就用DC-DC将电压降到12V,再驱动电磁铁

网友C:
用开关电源最好,任何串联降压的方法都会带来不小的功耗,散热将是问题,也不节能环保。

网友D:
不用降低电压在24v和电磁铁间串一个电阻来限制电流为一安随然电磁铁是12v不过漆包线能承受24v只要电流为1安否则就会大量发热

网友D:
pwm太负杂

网友B:
LS,你弄个电路试试,看电阻的功率多大再说

网友E:
还是用DC-DC变换电路较好,否则6W的发热是不小的隐患
手头有KIS-3R33的模块,自己改个电阻就好
很便宜,貌似最便宜1元一片

网友E:
忘记说了,这个模块是二手货

网友F:
kis-3r33 输入 <23V..

我试过 24V输入+2个4007, 5.5V输出,100ma电流 效率貌似 80%,  还是比较热的, 不知长期工作有问题没.

那个模块更便宜的就是5毛一个...

网友F:
楼上也是来涨积分 玩机器人的么?

网友E:
没错,从手电坛子里过来的

网友G:
想玩机器人的还是蛮多的啊

网友H:
呵呵  我也算一个

网友I:
最好的办法是换成24V的电磁铁,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