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容问题

楼主(2010-10-12):
请教大侠,电容(有极性、没极性)的充电条件、时间,充电后的压值,和放电压值、时间?一般都怎么确定?谢谢

网友A:
有极性的按极性充电即可,容量大的要注意电源功率或限制充电电流,免得电源受不了,充放电计算按RC公式即可。

网友B:
充电时没啥区别,有极性电容能把较大的容量做成较小的体积,就是电解电容,但因为体积小,耐压不能做的太高,所以只能用在本耐压范围内的直流电中,非极性电容,耐压可做的较高,但容量做不了太大,容量和体积是成正比的,使用时不需分极性的,可同时用于交流和直流电路。

楼主:
请问 放电电压一般怎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