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耐压

楼主(2010-10-12):
要用一个二极管,反向耐压需要2000V以上,没找到可用的型号,能否用两个4007串联?

网友A:
可以,高压硅堆就是很多二极管串联制成的,耐压上万伏甚至更高。

网友B:
为保险起见,最好用三个甚至四个1N4007串联。1N4007不过几分钱,多用两个何妨?

楼主:
好的,感谢maychang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串处理好了没多大问题 ,但是压差和功耗比较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