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99SE为何打不开用Altium Designer 创建的库文件

楼主(2010-10-12):
如题,我用Protel99SE打不开从Altium官网上下载的用Altium designer创建的封装库文件,为何?网上99的封装库已经不多了,到处是AD的,难道真得去学AD? 高手点个拨   还有如果哪位大侠手头有99的原件的封装库  希望给小弟共享一下 谢了先

网友A:
自己建一个元件库,岂不更好,还要别人的,可能不怎么实用的,自己做一个心里有底,还有就是现在在电阻电容都是比较通用的封装了,但三极管和IC就不一样了,用错了,那全部都得改板的了。

网友B:
同意2楼,花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C:
只向上兼容  不向下兼容?

网友D:
99转AD并不困难,如果都用系统自带库,更是一点难度都没有

楼主:
6# 一级菜鸟 [/bls的意思是说换个软件用,还是用什么方法转一下格式?

网友E:
只有高版本兼容低版本的
反过来肯定不行
解决办法就是用高版本存成低版本的格式
如果没有高版本的软件
那就没有办法了

另外
可以去咨询软件服务商的技术人员

网友F(2010-11-25):
软件不能向上兼容的,只能向下兼容,Altium designer可以打开Protel99SE的库,但Protel99SE无法打开Altium designer库,你可以在Altium designer中把库输出为Protel99SE的库,再打开。

楼主(2011-01-14):
是介个样子滴呀

网友G(2011-03-17):
用Altium designer另存为99格式的就可以了

网友H(2011-05-13):
恩,建议好好的做好自己的原件库比较好!还有,要是有时间,学学AD也不错,99都会了,AD应该不成问题吧

网友I(2011-08-14):
自己寻找答案,应该不是问题,软件的操作在于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