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二极管的测量问题

楼主(2010-10-12):
请问各位大师,如果让一个二极管跟一个2K的电阻并联,用万用表怎么样测出它的特性

网友A:
这个问题不需要问,用二极管档直接测量一下。

楼主:
当然有一种用电阻档量只是得出的2K电阻的值,但反过来方向测量时用二极管测量吗,测出的是阻值吗,为什么不用电阻档量

楼主:
知道了,谢谢,用二极管档量的是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B:
数字万用表电阻档测不出二极管性质

网友C:
电阻档的电压不够,无法使二极管导通。

楼主:
谢谢大师们,我知道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