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MAX232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0-12):
折腾了半天发现串口通讯的问题是 从单片机往 PC机发送数据时 在数据段之前出来了一段乱的波形。我有尝试过0.1UF,1UF,10UF这几种电容参数,只有 0.1UF的好一点,但还是不能把这段乱的波形消除。
     同一型号的片子 使用 0950批次在相同电路板上0.1UF,1UF都好用。我在想是不是这批芯片有问题。我现在只能换以前批号的芯片。费力呀,已经全部贴上去了。
MAX232CSE+ 1052 测出来波形见上图。PC发送给单片机的信号是好的,一点杂波都没有。

大家讨论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看出MAX232有什么问题

楼主:
问题就是2道波形在有效数据之前有一串杂波,这串杂波会导致PC接收到的数据增加两个字节的乱码。

网友B:
同一块板,如果换一个232很好的话,可以怀疑232了

网友C(2010-11-13):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可能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C:
我用的是直插的。

网友D:
多加几个0.1u的电容 或者前面串个小磁珠试试

网友E:
1.仔细看DATASHEET,升压电容该多大用多大。
2.有没有悬浮的端口
3.量电源上有没有跌落
4.换个芯片再看。

网友F:
国产232,建议不要用

网友G:
国内基本上只能买到国产的MAX232.

网友H:
买的假货吧,楼主

网友I:
布板不好也会造成通讯异常

网友J:
本人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以前得好好的MAX232, 新买的就不行, 驱动能力不行,电压幅度达不到要求, 后来了解到有很多国产的假冒MAX232的片子,换成正品的就OK,不过价格贵一些.

网友K:
买到假货了呗,还能怎么样?

网友L:
个人感觉232芯片自设原因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M:
假货。哈哈。3块钱一片的吧。。。。

网友N:
换片不行就查板

网友G:
3块都贵了,我买的0.8元,居然用的好好的。

网友O:
我也碰到很奇怪的现象。一上电,MCU没有发数据,串口都收到数据了,而且不间断。难道也是MAX232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