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上位机通信

楼主(2010-10-12):
我想做一个游戏,用FPGA捕捉人体的动作,把不同的动作定义成键盘上的某些键,该怎么做啊,怎么与上位机通信

楼主:
各位大虾帮帮忙啊,我FPGA刚入门,懂得不是太多

网友A:
用FPGA捕捉人体的动作?FPGA适合做数据和逻辑处理,捕捉人体动作需要靠传感器吧。

楼主:
用摄像头捕捉图像,FPGA进行图像处理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FPGA发送一组数据给计算机,计算机接受到数据,就表示键盘中的某个键被按下了,

网友A:
貌似有人用赛灵思的V6做过类似的东西,你可以上赛灵思的主页上找一下。

楼主:
没找到啊,好多都是FPGA外接键盘的,FPGA通过VGA接口与pc相连,但我的想法是把FPGA模拟成键盘,

网友B:
像动作识别这样的灵活图像算法适合用dsp,比较死板算法的适合用fpga

网友C:
根据 键盘时序,FPGA 软件模拟键盘的PS/2口给计算机通讯,可行呢

网友D:
传给上位机?当然是USB啦,支持热插拔

楼主:
USB协议太难了,我是打算用rs232发送数据给电脑的,我现在的问题是怎么编写程序把电脑接收到的信息与游戏连接起来,帮帮忙啊

楼主:
各位大大,给点意见啊

网友E:
游戏程序接口协议你有了?

网友F:
有点像是现在电视中的体感game

楼主:
帖子快沉了,我顶起

楼主:
╮(╯▽╰)╭,现在考虑是否换个方案,直接改装游戏手柄,用电平控制手柄的按键,不知道可不可行啊?

楼主:
那个按键按下去就能产生信号,是什么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