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波形不正常

楼主(2010-10-12):
[local]1[/local]TL494 输出PWM,由推挽驱动IRFZ24N,负载是一个电机。现在遇到点问题,MOS管不接24V,测量驱动信好,波形如图。波形不好,有震荡现象。把MOS管栅极断开,震荡想象就不存在了。那就是MOS管这个负载造成的啦,MOS管有什么?就是电容哦,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问题,震荡了吗?我从LM339到推挽电路,线路比较长,而推挽到栅极线路不是很长,用万用板实验的。

另外,MOS管很烫,电流也才0.6A-1A的水平吧。
[local]1[/local]

望赐教!

网友A:
自己和自己打架。
MOS管不接24V,哪里来的0.6A-1A电流?

楼主:
不好意思,说的不清楚,有电流,已经接上24V了。我说的不清楚

网友B:
把电机放到D端呢?

网友C:
电机没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D:
你这个电路怎么工作
MOS导通的时候,为了保证Vgs,电机电压上不去。
MOS上有14V左右压降呀。

楼主:
有道理,估计发热问题是大家说的问题。 谢谢。
那为什么波形会有震荡呢?不是十分明白个中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的确没加二极管,并联了一个0.33R的电阻。MOS管并联一个FR107二极管。

网友A:
示波器显示的波形,是电路中哪一点的波形?

楼主:
回maychang:是MOS管的栅极。上面是接MOS管的波形,不接入MOS管,示波器上的震荡就没有了

网友A:
10楼:
从波形看,是MOS管导通(但未进入饱和),电机两端电压突然升高。但MOS管门极电压又下降,估计是电机绕组电感与分布电容产生的振荡。

如6楼所说,负载放到源极,管子是不会饱和的(“饱和”是借用,指MOS管压降很小),管子压降很大,所以发热。
另外,如5楼指出的,电机必须加续流二极管,此续流二极管必须用高速二极管。而且4楼也指出,负载应该放到漏极。
电路改好之后再试试。

网友C:
图片中mos波形对应的输入波形是PWM吗?PWM是多少频率的,多少占空比

楼主:
谢谢各位,谢谢maychang,明天就去调试电路。
顺便问下,
驱动电阻,和驱动波形中米勒平台的时间有什么关系。是不是驱动电阻少,那么驱动电流Igate变 大,波形中米勒平台区存在时间就少呢?

回12楼,是的,是PWM波形,TL494输出的PWM驱动的

网友E:
load放在下面不好。
放在24v和mos管之间

网友C:
1.mos管烫是因为mos不能工作在开关状态。换Pmos或用Nmos高端驱动电路,或把电机放D端。
2.震荡也是这个原因,电机转起来之后有反电动势,可能超过G端12V电压,使mos自动关闭

网友F:
MOS接高端驱动的负载,MOS的栅极要比电源电压高才行。
这个电路24v供电,你的MOS栅极要达到36v才行。

网友G:
从来没有看到你这样的接法,LZ有创新了。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仿真软件哦?我现在也急用TL494,但是multisim没有TL494啊!

网友I:
问楼主一句,你这个339作用是啥?作比较器还是跟随啊,感觉作为两种模式,你的电路接的好像都不怎么对。怎么从正端取反馈啊?还有,你后面那个推挽,能推起来嘛?

网友J:
没看过这样驱动马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