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从键盘输入一个数字组成的字符串将该字符转换成十进制数

楼主(2010-10-12):
从键盘输入一个数字组成的字符串(长度小于8),将该字符转换成十进制数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void  main()
  { char  s[10];  int i;
    long int n;
    //clrscr();

    ___(1)___;
    scanf("%s",s);
    for(i=0;i<strlen(s);i++)

      n=n*10+___(2)___;
    printf("n=%ld\n",n);
  }
空格处应该填什么?

网友A:
第一空:n=0

第二空:s[i]-'0'

网友B:
正好用的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