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变换结果的疑惑

楼主(2010-10-12):
下图是我分析50Hz正弦波的结果,在中心频率附近数组53处为50HZ信号的峰值,计算结果比真实数值要小,理论上中有53处出现大幅值,这是为什么,请教? 我使用的是12位ADC,采样为在1.024s里等间隔采样1024点,10个周波,分析频率可以到1khz,但是如果给定波形变为150Hz在中心频率附近扩散就更加厉害,请教为什么?

网友A:
fft的值跟实际的幅值是有区别的,fft完全是离散的方法,跟积分积出来的有差别。好像是乘以或者处以T吧,你试试,T是采样间隔。

扩散?啥意思,意思是不够陡峭?

画个图吧,观察跟直观,一堆数据看着就头大

楼主:
matlab 做出来 是50hz处最大周围很小 但是我实际做出来 在50HZ周围的点也挺大的,你看看数据

网友B:
应该是频谱泄漏引起的,你的采样时间是1.024秒,那么fft的基准频率就是1/1.024Hz,不是50Hz的整数倍关系,产生了频谱泄漏,在50Hz出的幅度变小,出现旁瓣

楼主:
恩 有好的解决方法吗 加窗我试过了也是这样 ,因为用的是32768hz的主振所以选择了这个采样速度

网友B:
加窗理论上会好一点,实际情况中频谱泄漏应该避免不了吧

楼主:
是的 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C:
不是采样率问题
十个周期貌似太少,
你用10s的做下看看

网友D:
不是采样率问题
十个周期貌似太少,
你用10s的做下看看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产品在DSP里10MS采样采样完成误差也不大啊。算法问题。

网友C:
楼主的这个设计频率扩散1hz是正常范围
多了就是算法问题
楼上的50Hz正弦波你采样10mS,能采出什么来啊

楼主:
算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们看我的计算结果,扩散的就在+-1Hz的地方很厉害,不过9楼的说的是有问题的10ms一个周波都采样不出来的。计算就是错误的,就不是泄露了。

网友E:
没错, 是频谱泄漏。这是因为楼主使用了 1024 点, 分辨率为 1HZ, 如果实际频率(比如 50.2Hz)偏离采样频率的50Hz, 会产生旁瓣, 而且幅度会振荡。
解决方法很简单:降低分辨率. 可以使用分辨率50Hz, 即基波为50Hz, 二次谐波为100Hz, 做一个周波数据(似乎采样周期是 1ms, 一个周波20个点)的FFT/DFT; 而不是1024点的基波为1Hz, 输入波形频率为 50 次谐波。

楼主:
是可以,但是要求做到1HZ的分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