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怎么运算浮点数就死机????

楼主(2010-10-12):
用AVR做个显示数码管的程序,但是一用sum=sum*0.05986;这样的浮点数预算,单片机就不能运算出正确的结果,好像死机一样。。。。。。。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A:
程序不能这么写,编译会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呢???

网友B:
我们的同事都这么写,没问题

网友A:
这跟你用的编译器版本、平台等均有关,这样的写法不规范,兼容性差。

楼主:
如果不用浮点数运算,改成long int sum; sum=sum*5986/100000;不知道能不能比浮点数要快?????????????????/

网友C:
整数运算肯定比浮点运算要快,8BIT的芯片能用整型尽量用整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过结果全是0,明显数据溢出了!

网友A:
要讲究计算方法的,不是列个算式那么简单。

网友D:
AVR算浮点虽然不够快,但是这样的计算量应该是ms级响应吧?如果象死机一样,肯定是程序里面有别的问题。
用的什么编译器?

网友E:
还是建议转整形计算,另外要check 编译后的汇编代码,看看编译后的具体结果来判断修改的方法

网友F:
回复 网友C:
试过结果全是0,明显数据溢出了!
引用 楼主:

考虑到100000超出了16位,改成这样或许好点:
long int sum;
sum=sum*5986/1000;
sum=sum/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