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治绕法,漏感还是大,怎么办?

楼主:
1.一个25w电源,输入电压恒定为370V,输出为5V。磁芯用的EE30
2.初级为63匝,次级3匝,偏置绕组7匝。
3.三明治绕发,最里面是初级绕组32匝,第2层次级,用铜皮绕的,然后是偏置绕组7匝,最后是最外面的初级绕组31匝。
最后初级电感量是800uH,短接偏置和次级绕组,测得漏感为100uH。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已经绕的很紧密了。

相关下载

楼主(2010-10-12):
俺明天拍

楼主:
我现在不知道是我算的有问题,还是我绕法有问题

网友A:
25w的电源用EE30是不是有点浪费.
第2层次级,用铜皮绕的-->看能不能用三层绝缘线试试.

网友B:
漏感跟设计有关,跟绕法也有关。

磁芯稍大些,漏感会小很多,而如果小了,就会很麻烦。

楼主:
图已出,请指教

网友A:
能不能说下 次级三匝用铜皮的原因?
换一下多股线绕次级试试什么结果,
这个变压器有点不规范,安规方面的东西少了.

网友B:
初级绕的不够紧密,匝间隙形成了漏磁通

网友C:
1、初级尽可能的打满;
2、磁芯选长一点的;
3、次级改用铜线;
4、辅助绕组放到最外面;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关注中。。。。。

网友E:
尽量密绕.线的拉力也要够紧.
需要将匝数算满一层最佳.

楼主:
次级用铜皮是要把最里面一层的初级屏蔽起来,问题的确是没有拉紧,我把铜皮拉紧了,的确减小很多。到了50uH。
然后我把初级的匝数也减少了。

网友F:
1、初级尽可能的打满;
2、磁芯选长一点的;
3、次级改用铜线;
4、辅助绕组放到最外面;
引用 网友C:

是否可以吧次级和辅助绕组都绕到第二层?

网友G:
25W用电子镇流器里的开关变压器磁芯就足够了,不过推挽的话要找两个配对用,单个的都留有气隙
你那铜皮以及马拉胶貌似太皱巴了,拉平再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