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信号如何转化成直流信号(电压)

楼主(2010-10-12):
网上查资料,在脉冲信号后面接RC滤波就可以得到直流信号,但multisim仿真好像不行,不知各位大哥做过相关的实验没,求指教下,有参考电路没?

网友A:
你这里指的是脉宽调制信号。
脉宽调制信号要得到调制信号,只能滤波。
把你仿真电路贴出来,看看怎么不行。

网友B:
楼主需要交待测试目的和信号的具体参数等,然后贴出你的电路分析问题。

网友C:
用频压转换模块即可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指导,
电路是应用于红外探测
555产生一个脉冲信号驱动红外发光二极管,得到一个光脉冲信号,红外探测管得到一个电脉冲信号,经过前级放大,滤波,再与一个参考信号比较得到开关量。
脉冲信号不好与参考信号比较,所以想转换成直流信号,有些资料说经过RC滤波后就可以得到直流信号,但不知道怎么设置参数。

楼主:
下图是555发出的信号 但是经过红外探测二极管,信号变成了求高手指点,探测管没有接什么其他电路,直接接在示波器上

网友D:
脉冲转直流有许多方法,不妨归类为模拟方法和数字方法两种。

最基本的是用RC电路滤波,再进步一点是加入运放之类的有源电路,其中F/V转换就是一种
数字方法如典型的DAC----先对脉冲进行一定周期的计数,然后交给D/A转换电路就OK。

网友E:
最简单的是RC滤波,看看你脉冲的宽度,以这个宽度对应算出周期,在计算RC参数。还有你示波器的波形两张图的脉冲FREQ显示怎么不相等啊!图2波形来看像是个电容的充放电波形。可能是由于示波器表笔本身 的电容(100M的示波器应该在30pF以下)影响了波形{图2脉宽太窄,会受影响}。

网友F:
楼主是想通过将脉冲信号变成直流信号然后AD测出电压值来找AD值与脉冲之间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导,大哥果然仔细,前面那个图是发射管的脉冲,后面是接收管的脉冲信号,频率有差别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 我是想把脉冲信号转换成对应的电压值,然后与一个参考电压(恒定值,比如1v)进行比较,我是用来气体检测的。如果信号大于这个参考电压,发出报警信号。

网友F:
红外式传感器
红外式传感器利用各种元素对某个特定波长的吸收原理,具有抗中毒性好,反应灵敏,对大多数碳氢化合物都有反应。但结构复杂,成本高。
你的原理是什么,能说来听听不?我目前在做红外遥控,很感兴趣。
不过滤波把脉冲转为直流有个问题不好解决:滤波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个电压下降过程,脉宽与间隔以及滤波系数都会影响这个下降过程。这都不是稳定直流,你要拿去做比较信号,不妥吧。个人浅见,勿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可以加你QQ或者邮件联系不,我的邮箱是hefeng84928@126.com

楼主:
滤波后对应的直流信号强度应该与探测接收到脉冲信号的幅度有关吧?这个是关键,不知道存在对应关系不?
脉冲信号的强度受气体浓度的影响,试验发现有对应的关系。浓度大,透过的脉冲信号幅度减少。但频率变化不大。

网友G:
理想的窄脉冲信号做频谱分析,整个频域内都有的,你只取直流量,能量太小了。理论上就过不去。
红外探测好办法是接收端使用锁相环芯片,探测是不是对应的频率,其他光源对他没有影响。
批量生产的传感器是这样做的!

网友F:
13# hefeng84928 我的QQ24058291,欢迎交流

网友A:
楼主叙述太不清楚,连脉冲信号是如何受调制也不说。
脉冲信号,可以对其幅度进行调制,可以对其频率进行调制,也可以对其相位进行调制,还可以对脉冲的占空比进行调制。
“得到直流信号”是指反调制,或者说解调,即从脉冲信号中得到调制信号。不同调制方法,解调的方法也不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制脉冲信号的幅度,最后也是比较信号幅度的大小。谢谢指导!

网友H:
对于这种脉冲比较窄的信号,楼主可以考虑这样,将接收脉冲滤波变的平缓一些,然后用AD采集出来计算脉冲信号的面积(向上突出信号的面积),然后与设定的阀值相比较进行报警,阀值的设定可以用标定(将传感器放在要报警气体中,气体浓度为达到报警值浓度)来解决器件离散型影响,环境光的影响应该是让整个接收信号值上升(相当于共模信号增加),脉冲信号面积应该不会变化(差模信号不变),个人浅见,勿骂!

楼主:
感谢各位大哥的指导和讨论
我把自己做的实验一些情况完整的列出来啦

楼主:
红外发射二级管的驱动电路采用555电路,如图1

楼主:
红外检测电路如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采用幅度调制,后面解调用什么处理电路呢
求指点。

楼主:
multisim仿真过程中还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我用一个脉冲电流源模拟红外探测器的信号,经过检测电路的前置放大,6脚的信号输出并不是脉冲电流*R1.

楼主:
想请问下
这个探测原理能否行的通?

楼主:
今天换了一对红外发射管和接收管
信号明显变好
但上升沿还是有点倾斜,不是笔直的

网友I:
能说下为啥发射端要用脉冲驱动么?直接亮着行不?

网友J:
我觉得既然有CPu,那就直接算占空比好了,只要采样频率足够高,肯定可以算平均值的;如果你非得那滤波器做的话,你就算算时间常数吧,我觉得截止频率在你的脉冲频率6倍以下,肯定能滤平了

网友I:
能说下为啥发射端要用脉冲驱动么?直接亮着行不?
引用 网友I:

能简单就别复杂,别跟自己过不去

楼主:
回复 网友I:
加恒压或者恒流源,发光二极管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是200mA(该发光二极管哈,LED19SC),但是采用脉冲驱动LED19SC,其允许加的最大电流看可以提高到1A,这个与脉冲占空比有关。发光强度与电流成正比。方便后面的红外检测。具体参数见附件图

此外,采用脉冲驱动,还可以减低功率。
理论是这么分析的,不知道有问题没

楼主:
回复 网友J:
问题是我的脉冲信号,如果气体浓度高,红外光被吸收,其强度降低,那该脉强度就降低,我想比较其峰值与参考信号的大小,从而分析气体浓度。他并不是一直幅度不变的。

网友K:
哈哈,我明白你的意思啊,有个好方法,加我QQ,我告诉你!

楼主:
哈哈,我明白你的意思啊,有个好方法,加我QQ,我告诉你!
引用 网友K:

谢谢 ,速度加你QQ.呵呵

网友L(2019-08-14):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的是RC滤波,看看你脉冲的宽度,以这个宽度对应算出周期,在计算RC参数。还有你示波器的波形两张图的 ...

你好,这个用低通滤波做脉冲的幅度解调,根据脉冲宽度计算RC参数,具体计算公式是?

网友M: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哥的指导和讨论
我把自己做的实验一些情况完整的列出来啦

根据示波器周期,接受脉冲和发射脉冲是一样的,只是频率读数变化了,这应该只是测量问题。
占空比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只是前后沿变缓,这也属于正常现象。
根据需求,这里有2个因素会出现,一个是脉冲幅度,一个是占空比大小,你只是用的555产生脉冲,应该是不需要占空比调制的脉冲信号吧,根据你接受的信号前后沿,建议加大555的占空比,也就是增加发射脉宽,以能够获得带一定平顶部分的接受波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直接放大方波,取方波有效幅度,应该可以取得你需要的测量数据。而不需要把方波进行RC积分处理。
如果你的发射脉冲是PWM,则我会认为你需要的不是测量幅度,而是传输数据了。这时候,应该对接受方波进行限幅放大,然后进行采样测试占空比处理就可以了。
别告诉我你既需要知道接受方波幅度(这个和收发距离相关),还需要测试方波占空比,如果这样你只是RC滤波对于测试过程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