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端口寄存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0-10-12):
今天我在调试STM32F103VCT6的时候,发现在一奇怪的问题,我在使用KEIL进行软仿真的时候,执行GPIOA->CRL = 0x22222222;后,我看到KEIL外设寄存器GPIOA->CRL 的值被修改为0x22222222,可是当我使用JLINK连接板子,进行硬件在线仿真的时候,却发现外设寄存器GPIOA->CRL 的值没有任何改变,直接下载.HEX文件到板子上,观测发现GPIOA->CRL 的值还是没有改变(A口接在LED),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是硬仿真的时的截图!  这是软仿真时的截图!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现象只出现在A口,其它B,C,D,E口均没有此现象发生!

网友A:
开GPIOA的时钟了吗?

楼主:
嗯,查了下程序,A口的确实忘了开了,:loveliness:初次使用STM32,现在开了GPIOA的时钟好了

楼主:
还出现过一个问题,我仿真的时候观测到,程序执行完startup_stm32f10x_hd.s中的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却没有跳到main涵数处,而是跳到_sys open的地方,一直出不来,版主见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直接放一个断点在main,能跳到main吗?

如果真有5楼说的问题,那么前面说的GPIOA的程序不可能被执行到呀,:dizzy:

楼主:
放断点,也跳不到,跳到_sys open是我单步执行观测到的,这个工程是我自己建的。
目前我使用了一个别人建的工程模板,我把自己的程序文件拷贝进去后,仿真调试没有问题!

网友A:
放断点,也跳不到,跳到_sys open是我单步执行观测到的,这个工程是我自己建的。
目前我使用了一个别人建的工程模板,我把自己的程序文件拷贝进去后,仿真调试没有问题! ...
引用 楼主:

你应该把自己建的工程与别人建的工程模板比较一下,看看哪里不同,这样不就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
版主辛苦了,不会是一夜没睡吧,怎么起那么早啊!
我确实把自己建的工程和别人建的模板比较了,我看了options for Target'project'里设置的每一项,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