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变量能否自动初始化?

楼主(2010-10-12):
请问我定义了个变量,如果没有进行初始化,变量会自动初始化吗?谢啦

网友A:
可以自动初始化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希望大家多发表意见

网友C:
如果是单片机程序,必须有赋值语句给变量初始化,定义时指定的初值是无效的。
int value = 5; // 这样做无效
必须是
int value;
value = 5; // 要有显式的赋值才对

网友D:
这些小的细节还真没注意过,学习了

网友E:
反正我用的IAR是自动初始化的,但是对于局部变量要小心,即使你初始化了,但是实际也有可能没有初始化!所以一般最好声明局部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