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是怎样实现**功能的

楼主(2010-10-12):
我所用的单片机是不带EEPROm的。别人说需要外带个,,但是是怎样实现记忆功能的呢。单片机断电就复位了。这样一来即使在上一次工作结束后保留的数据不是也是被重新初始化了吗,

网友A:
EEPROM 是可以掉电数据不丢失的
在程序运行时把要掉电保存的数据存入EEPROM
掉电后,从新开机时再把数据从EEPROM中读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想要实现掉电数据保存,除了要选择非易失性存储器外,系统也需要掉电检测和临时电源,如果数据保存够快,用大容量的电容提供能源即可,否则要加电池,同时要注意低功耗设计。

网友C:
一些单片机的flash可以用来模拟eeprom的

网友D:
外置EEPROM;
或者一些新出的CPU可以用指令读写自己的Flash保存数据;
现在有掉电保存数据的RAM,不需要电池;

都可以用~

网友E:
安全第一,数据量大就加电池,一般用法拉电容就OK了。